[MACBOOK]
苹果A1286G独显改集显一次点亮使用稳定

楼主(2019-10-23):
这个机子大家都是显卡头疼容易坏,只要接受使用苹果系统还是一次就搞定稳定耐用,去掉显卡供电ic和背面两个管子。

A1286 11-13款 独显改集显BIOS.zip

网友:
电感一敲就可以吧

网友:
不能升系统不能复位的 一升就打会原型

网友A(2019-12-10):
楼主,这BIOS是论坛里面的吧?

网友:
不错,这样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bin 什么文件 打不开啊

网友:
还是硬件改更稳定一点!!!

网友:
维修就是细节

网友B(2020-01-09):
那也就是说只能用苹果系统 双系统用不了

网友(2020-03-24):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BIOS是论坛里面的吧?

买的,没问题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就是说只能用苹果系统 双系统用不了

对,windows好像打不起驱动

网友:
11-13款BIOS通用?

网友:
人呢?回复一下 11-13款PRO都通用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独显供电断了,然后刷一下BIOS就可以了吗?

网友(2020-04-28):
11年的是2915,12年的是3330,13年好像没有出A1286了

网友:
在吧,老板,请教个问题,就是A1286改集显后,可以刷哪个版本的系统?改了后稳定不,可以刷10.12.6的系统么

网友(2022-08-16):
不能用WIN系统吧

网友:
1286改集显必须动2颗配置电阻+刷Bios

网友:
稳不稳定呢?系统能装过去吗,有人验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