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维修

楼主(2019-10-23):
笔记本15.6寸40针超薄屏暗屏维修

屏幕LED灯排线,123排线是正极,78910是负极,没有找到屏幕一样的升压板,只能改装

123并联接正极,78910负极单独接四条线,屏幕接口40针,38.39.40针并联接38.39.40地线随便找地线接地,35接35       36接36

找个万能驱动板,改装点笔记本屏幕测试

拍摄角度问题,屏幕是正常的,最后把线清理

收工搞定!

网友:
谢谢记下接口了

网友(2019-12-30):
拆了一个边板改装了一个

网友:
只要找到VIN EN  GND就可以改装

网友:
找到VIN EN  GND就可以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