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3故障维修

楼主(2019-10-23):
开机有触发,风扇一直转,没有显示,量基本电压都有。看到bios芯片可以活拔插的上网找原厂资料上编程器刷,顺利刷完再校检多一次,出错了。换一个再刷这次再校检正常。开机竟然可以亮机,激动了,装系统试板,装好系统,但声卡驱动软件什么都有声卡就是不响,看图纸参考一下,音频插头线路直接进芯片,旁边LM358运放电压正常,换芯片开机有声音。测试温度稳定。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快。

网友:
学习了,楼主最后那里是直接换声卡芯片出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