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戴尔主板显示正在充电,但

楼主(2019-10-23):
求助帖,戴尔主板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冲不进去,电源接口,电池都有3.3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查条件?

网友:
戴尔需要专用的适配器才可以的

网友:
就是用的原装的

网友:
要不电池坏了,要不等久点看看,要不查下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

网友:
重点检查PS-ID 这个DELL这个信号。正常1V左右

网友:
隔离保护第一个场块坏了容易出问题
重点点火回路的几个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