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U有复位不跑码的,蓝屏,显示不正常的重值试验

楼主(2019-10-23):
现在板载U越来越多,平时维修中也有很多问题是由于板载U引起的,那么当碰到板载U有复位不跑码的,蓝屏,显示不正常的这些时候,是不是也能是U虚焊了导致的呢,没准重值下就好了呢,因此我积攒了一段时间以来的此类CPU重值做了下实验,测试主板,华硕X550JX。 此次主角,四代I5 SR15G I5-4200H,一共7个。CPU有3个是有复位不跑马的,一个档60代码的,2个蓝屏的,一个集显黑屏的。直接说结果,有复位不跑马的换完还是一样有复位不跑马,档60的档60代码,2蓝屏的一个档代码不显,一个还是蓝屏,集显黑屏的也是档代码不显。得出来的结论是,此类有问题的CPU拆下重值,最好情况也就是和原故障一样,差点的就是不跑吗或者档代码,那么这种自然坏的U我感觉就没必要重值了,如果是进水的或者摔过U应该可以试试。另外看完帖子请加分,结果说出来虽然只是一句话的事,但是重做7个板载U耗费的功夫大家都知道,您此次的加分是我下次发帖分享经验的动力。---说实话,看目前这加分情况,以后还是呵呵得了,分享出来费时费力看的还闹心

 会员1168138100鑫豆2024-5-17 14:19
 会员1333385100鑫豆2023-10-25 18:31

网友:
BGA风嘴特定的吗

网友A:
维修不易,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手功还好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机器是属于自然损坏,就没有必要重新植球做U是吧?

顺便问下,哪家的U质量比较靠谱。

网友:
楼主手工牛逼呀

网友C:
楼主做板载U应当很熟练了,,,,,

网友D:
楼主相当有奉献精神,只有你这种精神的人才会成为真正行业的大佬,技术这东西一定要交流才会有提升,总觉得自己特牛逼的人,自己我陶醉在封闭的空间里早晚就会变成落伍者。为你的奉献精神鼓掌!

网友E:
遇到板载U的问题真的很麻烦,修到一个ZX50J搞好后发现关机后要冷好长时间再开才能显示不然就与搞U之前的情况一样;幸好发现问题后告知了客人并被接受。

网友:
淘宝板载U风嘴就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易,楼主辛苦了

感谢理解

网友:
您指的是左手还是右手

网友:
过奖过奖,就是点手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机器是属于自然损坏,就没有必要重新植球做U是吧?

是,我认为除了进水,摔过的,其余都没必要重值,U一般都是我老板买的,我不过问,淘宝这东西,我介绍出来无功,您买坏U肯定是我的错,不干这闹心事,看完帖子霄神你不加分JJ短一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板载U应当很熟练了,,,,,

比修板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相当有奉献精神,只有你这种精神的人才会成为真正行业的大佬,技术这东西一定要交流才会有提升,总觉得 ...

感谢大佬的夸奖,过誉了,看的心里真挺暖的,经验往往都是一句话的事,但是在这一句话后面有过多少的付出大家都是做维修的都知道,我也不是圣人,就是想简简单单的跟大家分享下经验顺便求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板载U的问题真的很麻烦,修到一个ZX50J搞好后发现关机后要冷好长时间再开才能显示不然就与搞U之前的情 ...

哎,直接客户还好,板载U+同行才叫噩梦

网友:
楼主手上有没有好的四代I7-4720H卖一块给我.有的话加微18170022977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