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4D360 LS24D390改通用LED组件

楼主(2019-10-23):
三星LS24D360  LS24D390遇到过两台,灯带导致的无背光,屏暗。尝试用通用LED组件改了下,灯管有点发烫,但能用,改装如下

通用LED供电板,虽然写着输入10-30V 但是超过12V以后 场馆明显发烫,所以最好还是将14V降低到12V,此处串联3个二极管

得到12V
接下来给屏供电5V用两个10K电阻做一个分压电路,来充当ON背光开启

完成后的效果图

网友:
我一般用多接口的万能升压板,不用改电压。

网友A:
这个降压只是供给背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降压只是供给背光吗

是的, 只是给背光VIN提供一个12V

网友:
这几伏的电压差,通用点灯板不会出问题的,,可能是你买的质量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