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第一次 打洞 CPU飞线逻辑码片

楼主(2019-10-23):
迅维实地53期 零基础修主板
         单板接电开机,电流表数值跳变到200多毫安又归零重启,接屏后亮白苹果后重启   经测量I2C电压 阻值都正常 想到前一天老师刚讲过逻辑码片进水腐蚀 断线也是这个情况,
         用钳子夹开逻辑码片位置屏蔽罩

删除
观察没有进水     这种情况只能用万用表打值
打开鑫制造找到苹果6 逻辑码片连接CPU的两个点

万用表打连接CPU的两个点阻值都是600多 正常阻值是400多说,说明CPU到逻辑码片断线而且一断就是两条,那只能用老师教的CPU打洞办法修复了
下面开始刮 由于是新手 第一次打洞用了个比较笨的办法
这样找一个拆下来的CPU把焊盘向上对整齐后挨着SIM卡座右边数4个点后用刀片划一刀 做个记号 挨着电感数5个点做记号 打洞就在那个小长方形里挖
一定要慢慢的挖,一点一点的挖  上盖挖穿后看到蜂窝继续挖 蜂窝上面塑胶刮完后一定要换个新的刀片轻轻的刮
刮成这样就行了 然后涂绿油把盖住
这两个点刮掉绿油焊上飞线
再用绿油固定住飞线 开始焊接逻辑码片  参照鑫制造苹果6逻辑码片位置图 分清楚 SCL 和SDA两个点连接的位置别搞反了
焊接好后别忙着用绿油固定一定要先拿万用表打值看是不是正常
阻值正常在用绿油固定好
装屏接电源表开机正常进系统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这种芯片上挖洞以前也试过,技嘉的某款G41有通病,南桥挖个洞飞线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维修的,没有懂到原理

网友:
我只会修电脑主板,手机主板这种搞不来太小了

网友:
还不错,恭喜你第一次逻辑码片飞线就成功了,看来你下了不少功夫,我第一次飞逻辑码片刮线多了点以失败而告终,多么痛的领悟,现在飞这种也算是轻车熟路了。

网友:
为什么挖那么大可以整小点不

网友:
牛逼以前自己修过一个报废了

网友:
这个样子都行  楼主NB

网友:
修过几次这样的故障,前两次都是刮差不多了一开心,哼哼刮断了别的,以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牛逼了 考研技术的时候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上挖洞以前也试过,技嘉的某款G41有通病,南桥挖个洞飞线

怎么操作……

网友:
这样都可以,向高人学习

网友:
如何刮是重点,有方法吗

网友:
很好,有前途

网友:
哪位大神摸索出的法子?集成电路不是坏了就扔的么?

网友:
偶滴个神呐,  芯片上打洞来飞线   厉害厉害

网友:
一点都看不懂,不明觉厉,但不得不重点地说,实地的学员就是厉害,当然,老师更厉害。赞赞

网友(2020-02-15):
操作很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