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救 F5SL 显示闪屏 何解?

楼主(2019-10-23):
原先问题:内不显,外显
处理方法一:补吹BGA显卡
处理结果一:内显,但闪屏,如图一二一般,起先正常,之后闪屏,屡试不爽
处理方法二:换新屏
处理方法二:旧屏显,新屏不显

目前没换过排线,排线会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没有加焊好吧

网友:
颜色都不对,还是重点考虑显卡问题吧

网友:
自检信息字体都不对 还是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Check the ribbon cable its may be colour missing ...............and check in external monitor

网友:
3  直接卖钱!!方便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吧

网友:
先换条屏线。和屏。再去弄显卡吧。容易的先弄。

网友:
打打值看看信号线怎么样

网友:
感觉LVDS有问题进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