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REV4.2开机1个小时以上会掉电

楼主(2019-10-30):
接同行联想IH61M主板,故障为开机1个小时以上会出现掉电,有时掉电后可以重新开机,但是会短时间掉电,有时掉电后重新触发马上掉电,插检测卡发现没跑码,马上反应是缺CPU电压

量Q7的6脚发现电压跳到0.4几就没有了,量了一下Q7阻值正常,怕不稳定,直接拆掉,再测试发现也是开机1个多小时就开始掉电,掉电以后也是触发秒掉,回想起之前修过一片华硕的B85M-E是温控引起的掉电,
直接换Q73,但是故障一样不变,秒掉的时候发现q7的5脚没有电压,追查信号来源

H_VCCIO_PWRGD由U9的6脚发出,同时发现缺少+CPU_VTT,按压U9发现其虚焊,重植此芯片,连续开机一整天没有掉电。

网友:
点了一下保存就发了,还没写完呢。

网友:
怎么还有后续?故障没排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