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6U笔记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10-23):
华硕a556u笔记本不通电待机电流0.1安多,拆机发现待机电源芯片发烫,测3.3V待机电压对地短路,发现EC   IT8995E烧了个洞,换掉ec,换掉待机芯片,待机电流恢复正常,这事按开关不触发,于是根据时序查rtc_rst#这个电压只有0.5伏。根据点位找到在CPU的旁边,是通过电阻R2420和电容C2406延时电路产生,于是拆掉c2406电压恢复正常,换掉此电容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