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454L 板号:x455lj外界显示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9-10-23):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F454L的笔记本,客户说正常使用不开机,检测开单留机,拆开测试j4601接口上面的BL_EN_C发现没有电压,后追查发现到了D4601  R4638 =+3v_EDP_LVDS后连接到了U4601 r4627  c4623 逐步发现依然没有电压。索性把u4601 5pin的+3vs直连到+3v_EDP_LVDS,修复。

网友A(2019-11-29):
碰到一台一样的,一样的问题。外接显示 内接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也是一样的吗,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一台一样的,一样的问题。外接显示 内接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也是一样的吗,求指点

测试屏幕借口找到屏幕开启信号追查下看看是不是开启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