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谁能给我说下PWM下管存在的意义?

楼主(2019-10-23):
如果说上管导通是为了给电感充电,我可以理解。下管导通构成回路放电,放电直接放给负载就行了,需要下管跟VSS,导通吗?如果导通,不相当于直接拉低电压吗,还有负载啥事?真想不明白。

网友:
自己去找开关电源的基础资料看,会有详细讲解的。

网友:
找个半桥的电路看吧,视频 图文都有很详细的讲解,在这里一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

网友:
开关电源的书看看吧

网友A:
PMW调压的真正意义在于占空比和频率,比如汽车跑的很快你就看不出轮胎转动,这就是频率,你只要了解清楚占空比是什么意思就理解了PWM的意义

网友:
续流作用,,,,,,,,,,

网友:
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的一个通路

网友:
让电流有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W调压的真正意义在于占空比和频率,比如汽车跑的很快你就看不出轮胎转动,这就是频率,你只要了解清楚占 ...

描述的到位,厉害

网友:
真正想搞明白,还是麻烦到迅维实地或者远程培训来一套,保准没疑问

网友:
基本的知识还是要懂的,到迅维去学习吧。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开关电源是最好的例子,楼主要多学习。

网友:
此时你可以把电感看作一个电池,那么他就有正负级,一头接地一头给cpu供电。

网友:
没有就不能调压啊 你拆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W调压的真正意义在于占空比和频率,比如汽车跑的很快你就看不出轮胎转动,这就是频率,你只要了解清楚占空比是什么意思就理解了PWM的意义

是的,PWM的真正意义是频率,用示波器可以看到这玩意的不同状态下的宽窄(频率)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很傻,又极其难回答。大部分书中,都是笼统的写上,提供放电回路。
真实远不止这么简单。
我又去翻了一下cpu供电的图纸,发现还是有两点收货。
我也给你提供不了满意的答案。
第一点收获:
以cpu  vcore供电电路为例
起重大作用的,不是那个电容,而是电感。
上管截止后,那个电感会突然变向,此时磁能开始转化为电能。
如果此时没有下管导通,此时电路相当于开路,电阻无穷大,
电感为了维持原电流不变,电压也将变得无穷大,这个突然升高的电压,
就是尖峰脉冲,它会直接把cpu击穿。这个下管导通,相当于尖峰脉冲吸收回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续流续流,就是让电流继续流动。这样电感上面的电压,就不会神经病一般的突然放大。
第二点收获:
当我自己画了一个vcore供电原理电路时,我发现我画错了。

这是我以前没发现的。
把电容和电感的位置,放错了。
我又找了主板去量,发现电感永远是在电容前面的。

如果电容在电感前面,下管将变得毫无意义。
有他没他,放电时都可以形成回路。
另外查了一下pwm原理,这个电感,有放大电流的作用,
根据能量守恒可以解释,假设12V电压,过了2A电流,那就是单位时间24W的能量。
电感放电时,cpu电压只有1V,电流直接到24A,2A到24A,放大了整整12倍。
这个原理,目前我还没完全搞清楚。电感中的电流与电动势关系,比较复杂。
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网友:
想象成给电感充电放电。上管通 电感充电。上管断下管通 电感向负极和用电器之间放电  。当然一秒有数不过来的充放电

又看了一下问题    上管截止以后电感已是低电位,并且是开路自身能量无法释放,只有一端接地(下管导通)一端接用电器才能放掉能量。上下交替导通

还有楼上说开关电源的,完全两码事!!! 开关电源还是老式变压器。只是把原来的交流电改成   pwm控制占空比的高频直流脉冲。。。

网友B:
下管存在的意义就是电感还没有完全充满时就让他放电  还没完全放完时上管给他供电   由频率和占空比决定   占空比越大电压越高(平均电压)频率越快电流越高(上下管导通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管存在的意义就是电感还没有完全充满时就让他放电  还没完全放完时上管给他供电   由频率和占空比决定   占空比越大电压越高(平均电压)频率越快电流越高(上下管导通的快)

最棒的回答,其他人都是自我感觉懂了,但其实他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