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工作站 进水不开机 板号LA-B381P

楼主(2019-10-23):
机器较新,没图纸可用,主要部分在桥下方,1.1V芯片旁和背面桥后面的小元件,,如图,把芯片取下,旁边的电阻电容全换掉,清洗干净,上电,掉电,取出显微镜仔仔细细的寻找,最后是一个在小三极管Q81的引脚上相连的电阻腐蚀,又没图纸就随便补了一个5K的上去,一般不能太小,结果有跑马不亮,换一个内存条,就OK了,我去,仔细一看,内存也腐蚀啦,等报价吧.

网友:
厉害,这就是经验呀,像我们没经验的估计要摸大半天

网友:
维修捡大漏了

网友:
维修大牛棒棒的

网友:
有图纸就慢慢补件吧,没其它快捷的办法~~~

网友(2020-01-18):
把BIOS分享出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