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59 插电源灯灭,主板短路

楼主(2019-10-23):
戴尔15-7559 插电源灯灭,主板短路,拆开主板没有发现烧的痕迹。上可调电源直接5A短路。测公共点对地短路,烧鸡法测试发现PQ40发热,拆开测已经短路,AO7400AO7410代换。测公共点还是短路。发现PC25电容短路,更换后ok。上可调电源没有电流,(原来需要安装电池,使用原装电源等1分钟后)开机正常。附上图片。

网友A:
戴尔15-7559笔记本点位图

dell 15-7559AM9A-DVT1.zip

网友B:
刚好与你几乎同时间今天下午5点左右的事情,只是你这个还不算真正修好;明天赶快把第一个管子换了才能算此次完美维修不然一会就会找你麻烦。

网友:
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呢?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15-7559笔记本点位图

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呢?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呢?我是新手请指教

可以百度找找,是用PCB设计软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好与你几乎同时间今天下午5点左右的事情,只是你这个还不算真正修好;明天赶快把第一个管子换了才能算此 ...

请问那个是第一个管子呢?AO7400吗?已经用7410代换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是第一个管子呢?AO7400吗?已经用7410代换了的。

就是,我是改用更大功率的管子;遇到3台了都是这个管子坏了改为更大功率的才放心,当然不怎么打游戏的客人无所谓。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网友:
没看此贴有点位图啊,有就发出来,图文并茂才好看

网友:
这不是送钱里吗

网友:
电容坏一般肉眼能看出来 只要是大短 主供电的滤波电容扫一遍 一般能看出来

网友:
送钱 的机器 舒服吧

网友:
修短路就是要烧谁说烧不好跟他急

网友:
每个都这么好修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是改用更大功率的管子;遇到3台了都是这个管子坏了改为更大功率的才放心,当然不怎么打游戏的客 ...

果然不出你所料,客人又说开不了机 但是拆机查PQ40 没有击穿,现在没有待机电压了。请问该往那个方向修呢?

网友:
这个点位买来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不出你所料,客人又说开不了机 但是拆机查PQ40 没有击穿,现在没有待机电压了。请问该往那个方向修 ...

按不通电维修,我前面说的只是针对PQ40你现在的问题纯属巧合。

网友A:
公共点多处无电压,待机芯片没有19V,测充电IC电压正常,请问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D:
送钱的机器,每次遇到这样的心理都是一阵狂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送钱的机器,每次遇到这样的心理都是一阵狂喜

回来返修了。这次没有大短路了。不通电,没有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没有电压输入,请问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AO7400 1.7A 7410 1.6A 差这么少都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来返修了。这次没有大短路了。不通电,没有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没有电压输入,请问遇到过这种情况吗?:d ...

你现在是没有公共点对吧,排除短路后查保护隔离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捡钱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是没有公共点对吧,排除短路后查保护隔离

修了几天,找不到原因,退款。

网友:
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多处无电压,待机芯片没有19V,测充电IC电压正常,请问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待机芯片图纸发看看

网友(2020-03-07):
我说实话 这种帖子我们要发的话 可以每天发不同版本的 没有任何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