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新发现的 除了D95280外的 通病

楼主(2019-10-23):
机器无待机,我们一般会换D95280,换完通电,可以亮机一下就黑屏,电流停在0.21A会掉电,再次出发可以上电0.8左右,掉到0.17,摸D95280发烫,我记得已经有3台了,都没搞好,以为芯片95280不行,使劲换了N个,最后都放弃啦,今天又来一个,不甘心,反复看,无意中摸到小板的一个芯片烫手,我去,原来网卡烧了,换新的网卡,就可以进系统了,把上次的主板找到,也是网卡坏了,换芯片也OK,希望大家以后遇到注意以下

网友:
真这么神,目前没遇到,不错的经验,记得了,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重要参考,值得借鉴

网友:
E420的通病。1.DB95280
2.网卡。
3.EC不触发,要改电路
4.CPU供电铁壳管短路。参照B470
5.USB短路。
以上都是E420的通病。 3,4碰到的相对少点。

网友:
遇到几片   没有想到是网卡    换了N个95280      最后放弃了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   原来这芯片是通病啊

网友(2019-12-22):
这机子通病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