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55不开机

楼主(2019-10-23):
我电脑用着用着音响发出滋滋滋的声音,然后黑屏,我断电了,换了个硬盘,还是开不了机,一插电机箱指示灯就一直亮,怎么办?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有详细原因么

网友:
机箱电源按钮一通电就橙色,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上有 灯亮,说明紫色5vsb 是ok 的。电源待机电压正常。测试一下atx电源开机后各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