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如何在当前系统下重装系统

楼主(2019-10-24):
一直都用u盘装系统 所以这个问题没研究 有没有方法和软件可以在当前系统下重装系统的?

网友:
这个也是问题啊,在WINDOWS 下,直接GHOST也可以,直接用安装版也一样的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在更新哪里重置WINDOWS,但是时间久的

网友A:
有个备份还原工具,很小,运行后选择 还原  选择镜像,选择分区,然后提示重启就可以, 还有个办法 装个GHOST 导入镜像 选择自己的镜像,然后还原

网友:
360一键重装

网友:
下一个PE工具 做到硬盘里 正常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备份还原工具,很小,运行后选择 还原  选择镜像,选择分区,然后提示重启就可以, 还有个办法 装个GHO ...

淘宝里远程安装系统,就是这样操作的吗?但有很多新机子ghost是启不动的呀?

网友B:
把这个软件放在除了C盘外的其它盘的根目录下,然后把GHO的系统也放在这个软件一起,点一键盘安装,然还原,然后选GHO系统就可以了

OneKeyGhost.exe

网友:
电脑小白!!!学习中!!

网友:
好好学些下,真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软件放在除了C盘外的其它盘的根目录下,然后把GHO的系统也放在这个软件一起,点一键盘安装,然还原, ...

补充一下,如果电脑重启后停在dos下,可按“F”键继续运行。

网友:
360可以装

网友:
可以做个pe其他盘然后进pe系统安装

网友:
用硬盘安装版的软件,或者U盘的pe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