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大射频坏导致报错4013故障维修

楼主(2019-10-24):
  一台iPhone 7客户自己刷机后成了iTunes模式。

  报错代码4013,询问得知因为手机时而没有信号所以才进行的刷机,7代的机子刷机是要先检测基带部分的,若基带部分有问题的机子不要刷机会报错(4013会出现在刷机出进度条就报错,-1报错会出现在刷机走到%60或%80的位置)。

  得知基带部分有问题,由于机子现在是iTunes数据线模式无法测量电压,只能先拿单板测试基带供电的各路阻值有无异常。可根据原理图更精准的找到各个线路的测试点。从而在点位图上找到相应的元件进行测试。

  经测试这台苹果7基带电源PP_VSW_S4这条线的阻值只有45,正常阻值500多。

  这条线路通主电源 基带电源 小射频 大射频。机子能正常联机不用考虑主电源,先把基带电源拿下来测,阻值还是不对,拿下大射频阻值正常。

  更换新的基带电源和大射频IC,刷机顺利通过。同行在购买7代和7PLUS部分芯片时可选取两种版本各备一点,高通与英特尔部分芯片不一样。

  通过插电话卡测试一切功能正常,这个7代刷机4013故障是由大射频本身损坏,导致基带电源线路S4短路工作条件不满足所引起的,7代和7PLUS基带出现的问题比较多,遇到一定要先测试线路。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苹果刷机不是说不验证基带了么?现在有验证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