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34 隔离管坏导致不触发,桥坏导致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10-24):
  机器型号:ACER 5534

  版号:LA-5401P

  故障现象:不开机到不显示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机器,故障描述为不开机,自已拿到机器用稳压电源确认,档电流0.025A。

  快速折机取出 主板,目检全板无进水和烧伤外观不良情况。

  第1步:根据电流分析,先用万用表量测公共点和待机电路的对地阻值。明细如下 :

  PJ15为公共点电压隔离点,实测为507,为OK的。

  +3VALWP待机供电,万用表量测PL4电感 上为539,为OK的。

  +5VALWP待机电压,万用表量测PL5上为373,也为OK的。

  第2步:前面打值OK后,重点检修待机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PU5 TPS51125芯片和PL4,PL5电感 组成待机PWM电路。

  用示波器量测PL4、PL5

  电感 上电压均为抖动,反复确认2路待机供电均有跳动,均为输出不正常。

  第3步:依TPS51125 PDF分析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TPS51125芯片是收到VIN供电后先产生REF基准电压,再产生VREG5,VREG3线性电压。当芯片有了EN后,VIN先转换为VREF,VREF再输入给VREG5和VREG3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控制产生VREG5和VREG3。

  当EN1/EN2通过下拉电阻未直接接地后再开启2路PWM电路。实附检修过程如下:用万用表量测PU5 TPS51125 第16脚 ,电压为15.5V,看来是公共点电压异常引起的待机电路工作不正常。

  第4步:向前追公共点电压产生电路。

  B+公共点由PQ7/PQ8  AO4407_SO8 P沟道MOS管和PU4 ISL6265充电管理芯片组成。

  这是仁宝典型的点火回路。时序分析如下:

  VIN经PD1,PR9和PR10并联后产生VS,经PQ1体二极管 产生N1,经PR12更名为CHGRTCP,最后经过PR15产生N2给稳压器PU14供电,PU4第3脚输出RTCVREF 3.3V电压。 示波器量测此PU14第3脚上电压正常的。

  VIN经PR3和PR7分压后与RTCVREF比较,当VIN电压大于17.24V时,前面电阻分压电压会大于3.3V,PU1A LM358比较器会开漏输出,此时VIN分压后经PD2稳压产生高电平的PACIN和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示波器量测约为3.3V电平电压。

  上面VIN经PD12和并连4个电阻,再经PQ38导通后产生预供电电路或叫试探性供电电路,当B+对地阻值高于1.35K时,B+约得到超过15.2V供电。

  适配器检测正常后,PACIN为高电平使PQ41导通,从而使得PR148和PR147电阻并连,其阻值约为138K,B+经PR144电阻与并联电阻 分压,前面预供电电路B+电压大于15.2V时,此分压电路分压后大于3.3V,PU12A LM393比较器开漏输出。由VL上拉为高电平,此时ACON不会被拉低。示波器实测ACON电平没有被拉低。

  上图中PQ7/PQ8产生大电流公共点条件为,PACIN为高电平,此时ACOFF电池校正信号电路不会工作(EC一般一直输出低电平的ACOFF,PQ21 截止不参与),ACON信号前面也分析过不会被拉低。

  第5步:保护隔离电路实际检修过程如下:用示波器量测PR62电阻上为高电平3.3V,PQ19 G极也为3.3V高电平。

  但是保护隔离管仍无法导通产生大电流公共点电压。主板再次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测PQ7/PQ8 D-S仍间阻值正常。为快速判断故障,在物料盒中找2个AO4407 MOS管代换后。

  开机试机B+上有正常19V供电了。待机电路PWM也输出正常。但是主板不显示,档电流1.014A。

  第6步:万用表量测全板各级供电阻值和电压均正常。于是重点分析总线信号通道。 附主板架构框图:

  AMD主板CPU损坏较多,从自已维修工具盒用维修用CPU装上排除,主板仍然不显示。

  c最后用CPU灯治具检测发现全亮,看来CPU与RS780MN北桥通迅正常。

  接下来用万用表量测北桥RS780与SB710南桥间A LINK EXPRESS2总线。

  实测发现C609电容第1脚 阻值为无穷大。

  从图纸上分析为北桥引起。因手中无北桥,在淘宝下单三天后到料。

  主板预热后。

  快速更换北桥,再次量测C609阻值为373,恢复0K了。

  主板装机后功能测试OK,到此机器成功修复。附亮机图:

本案例由迅维学员(周名屋)原创提供!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一气呵成  厉害哦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电路分析很到位,在下佩服!

网友(2020-01-02):
楼主理论扎实,电路分析很到位,在下佩服

网友:
太厉害了,每个信号点都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