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lus r1.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0-24):
不开机,开关电压3.3正常,南桥背上无电容短路,放电开不了机,拆开耍BIOS,刷了后还是不开机,最后,在通电(没有拔电源,没有开机)拔下clrtc跳线(chassis上面那个跳线),插在2 3脚,还是不开机,换回1 2脚后,开机。我觉得和放点没有区别,次机修复完成,但是没有弄清道理,求大神解释一下。次机BIOS论坛有,就不重复上传,官网表示没有找到,16M

网友:
我就是来骗点积分

网友:
有些板就是放下coms电就行

网友:
可以那个跳线帽接触不良呗

网友:
跳线帽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