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5年a1398 板号 820-00163-a 接上触摸板排线过滚动条 掉电

楼主(2019-10-24):
15年a1398 板号  820-00163-a  接上触摸板排线过滚动条 掉电   自动重启  装win10报错  求助  有大师遇到过吗  怎么维修   我怀疑 cpu de问题

网友A:
看的好晕,我还是不看了吧

网友:
15年a1398 板号  820-00163-a进苹果系统 不接触摸板排线可以进系统 , 接上触摸板排线过滚动条 掉电 ,  自动重启  装win10报错  求助  有大师遇到过吗  怎么维修   我怀疑 cpu de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好晕,我还是不看了吧

15年a1398 板号  820-00163-a进苹果系统 不接触摸板排线可以进系统 , 接上触摸板排线过滚动条 掉电 ,  自动重启  装win10报错  求助  有大师遇到过吗  怎么维修   我怀疑 cpu de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触摸板问题?、、、、、、、、、、、、、、、、、、、、、、、、

网友B:
换排线触目板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排线触目板试试

触摸板  排线  都待换试过  bios 也刷过  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没维修好,

网友:
如果可以, 换个电池试试吧,你会发现捡钱其实很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  排线  都待换试过  bios 也刷过  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没维修好,

进过水没有  ,所有外设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  排线  都待换试过  bios 也刷过  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没维修好,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过水没有  ,所有外设排除一下

还有显卡供电这一块

网友:
电池也会引起类似的问题哦,

网友:
苹果系统有没问题 外接试下  把小板等外置排除掉 电池是否充电 等要说下 就一句话 怎么帮你

网友:
触摸有没有换过?EC有没有换过?

网友D:
是不是键盘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键盘问题。换个试试

这个是15年的   要考虑一个问题  是接触摸板排线后  过滚动条掉电  不接正常

网友:
测量下触摸板的供电有没有升压

网友:
换外配排除一下,试试呗

网友:
。。。。触摸板  排线  都换过了   那你查查这触摸板的条件看看    评论里有说电池引起的你排除看看

网友:
看看触摸板的信号是链接到哪里的,触摸板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2022-01-25):
也碰一台,接触摸板掉电重起,不接触摸可以进系统,但键盘也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