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刷機報錯-1(英特爾)

楼主(2019-10-24):
請教各位大神
小弟的IPHONE7 因擴容 錫漿 掉了一些在焊盤,我用洗板水刷一刷以為刷乾淨了,
之後裝上硬盤後就出現一連串的問題,因為 錫漿 全部把周遭元件黏錫了,
我拆了所以的鐵架,清完了 目前出現 這個狀況

ITunes刷機線條三分之二報錯 -1
愛思刷線 80%報錯-1
原硬盤刷也是報-1

實測 夾電 漏電30ma
PP_VDD MAIN 阻止剩55
附近所有IC 我全拆掉重裝過 無解
基帶電源 當初也有黏錫 發燙 我也換新過
目前基帶電源輸出 VDD_BBPMU_3V3 供電 實測0.3X V
VDD_DDR 1V8_K 供電 實測 0.1X V

請教大大們有解嗎? 換了好幾個 基帶電源 均一樣
基帶電源阻止 量過 都正常 沒異狀

网友A:
搬板是你唯一的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板是你唯一的出路

大大 無其它可循的方法了嗎?

网友B:
上面兄弟说的挺好。。搬板是你唯一又快又稳的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兄弟说的挺好。。搬板是你唯一又快又稳的出路。

感謝  目前 cpu 手工還在練, 怕一失路 就掛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