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炫龙A41L-781S1N不触发

楼主(2019-10-24):
此板到手目测已经被轻微维修过:BIOS芯片装反,公共点没有。更换PQ15重新安装好BIOS。上电公共点出来电流0.02。板号是:DA0TWSMB6E0 REV:E山寨通用板淘宝行货!目前铁板一块!测试过以下条件:
1.EC待机供电3.3
2.EC复位3.3
3.LID_EC#3.3
4.NBSWON1# 按开关有跳变
5.BATLOW (用万用表测电压上升到2.5示波器无波形)
6.AD_AIR2.65V
7.ACIN 3.3
EC条件似乎都满足了就是没有S5_ON IT8528E EXA换过两个还是老样子。3V 5V待机芯片也更换无果!

不知还有什么条件。大神们给个高见吧
过了一天我又拿出来看看终于有了好消息。现在这块板子可以触发了。(换回原EC又刷了一个BIOS)坏消息:VRON不出,(除CPU供电和独显供电。其它供电及转换供电基本都出了。HWPG到EC信号正常。桥的25M波形也正常,EC到桥的PWROK APWROK 低电平,对地值正常,断开电阻EC这边也没有高电平,基本断定EC.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神州 战神K610D-i7 D1-板号-DA0TWSMB6E0 REV.E.pdf

1.63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现在国产的主板越来越多,而且不好修啊

网友:
接下来我只想干 桥了。给我一个干桥的理由吧!

网友A:
是不是3 5V有问题呢 强制开启看能不能出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 5V有问题呢 强制开启看能不能出来电压

做一个开启I不用触发就直接出3V 5V PWM 内存供电也会出来。

网友:
  EC待机电压好   有没有    有的话查桥待机条件   没有的话查EC条件

网友:
rsmrst#测试一下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还早,桥的待机供电都还没有产生。这个信号是触发后产生PWM供电以后桥有了待机以后才形成。

网友:
查查晶振或者待机电压(1.05V之类的)好信号

网友B:
ec旁的的BIOS刷过没,看你表述的好像没有刷,可以刷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旁的的BIOS刷过没,看你表述的好像没有刷,可以刷刷试试,

刷过了只是没有原机的BIOS。

网友:
pwrbtn跳没跳?

网友:
桥反馈给ec电源好信号

网友:
EC第三个信号:电池电量低的检测信号(BAT—LOW) 说明:如果电池电量低,EC也会停止上电,此脚必须有一个高电平,上拉电压,才正常。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否正确?

网友:
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  如果条件满足基本判定桥问题  直接干

网友C: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神船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神船的机器

图纸上传了,感觉这个机器BIOS故障可能性高!

网友D:
主板通电白灯亮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通电白灯亮没?

刷了好多次BIOS,有一次白灯是亮的!

网友D:
BIOS只刷EC边的4M,论坛很多的
看你的条件正常,先修到白灯亮吧,确定BIOS好就换EC(此EC淘宝货不良率高)。
S5_ON是按开关出的,能出不起电流掉换NB67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只刷EC边的4M,论坛很多的
看你的条件正常,先修到白灯亮吧,确定BIOS好就换EC(此EC ...

S5_ON示波器抓不到波!待机671芯片都换过。这个EC要不要刷程序?淘宝有的说要刷程序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S5_ON示波器抓不到波!待机671芯片都换过。这个EC要不要刷程序?淘宝有的说要刷程序郁闷中

EC不带程序的,示波器查BIOS读取情况

网友:
此EC不带程序,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从编程器上查支持的芯片型号反推!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出来了没有,。。。。我遇到了一块一样的板。。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SR17D还是SR17E吧,多查查条件,这机器我修到的问题。1,BIOS容易坏。 2.桥容易坏。3.CPU容易短路。桥那边也有一个PM_BATLOW#,AC_PRESENT_R要测量一下。

网友:
如果条件满足基本判定桥问题  直接干

网友:
不要干桥,直接换板子

网友F:
这款机器我修过很多次。爱坏5V芯片。就算修好了。他这款机器的CPU供电的管也会有问题

网友:
最新消息。这机子现在可以触发(刷了几个BIOS)。电流从0.01上升到0.05 。CPU供电开启没有VRON.(对地599)HWPG已经产生!接下来查桥的25M时钟和两个PG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器我修过很多次。爱坏5V芯片。就算修好了。他这款机器的CPU供电的管也会有问题

有没这款机器的BIOS?

网友:
坐等楼主好消息,楼主修好了望告知

网友:
RTC也查查吧

网友:
先查一下桥的条件正常吗?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精品帖子 期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