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的USB的怪象

楼主(2019-10-24):
技嘉B85M-D3V现象是USB3.0和USB_LAN的四个USB不能用,前置和键盘上面的USB能用。测量USB的5V电都有,数据线对地也正常。借鉴兄弟们的经验一般是USBOC_R不正常。但实测桥边上的滤波电容上都有3.3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至此有点绝望,可能是桥坏了,植桥咱没这能耐。后来比较几处USB供电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是同一5VDUAL,分别经过不同的保险电阻后改名。猛然间想起来每个USB的供电应该是通的,测量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大的阻值。问题一下明朗了,测故障USB的保险电阻有点大。保险电阻在夹隙里不好弄,直接短接,故障修复。

网友(2020-03-08):
电阻变大 电压可以过来  但是电流变小了,所以不能用

网友:
3楼的兄弟说的对。一般万用表只测电压,电流不好测。测到电压就认为供电正常,其实不一定。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收藏,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