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不开机,接电大短

楼主(2019-10-24):
6s不开机
53期迅维手机实地学员修理笔记
故障现象:接修一台iPhone6S一修故障机,问题是不开机
故障分析:手机不开机一般分短路、不触发、定电流等故障。
维修流程:接电源表看电流,发现接电1.4A左右定电流。

接电大电流,判断是电池供电或主供电短路,先观察主板整体没有进水痕迹,测量电池座阻值正常,撕开后面贴纸测量PP_VCC_MAIN,发现充电管已经掉落,

测量C2330的1脚,PP_VCC_MAIN线路,发现阻值为0,已经短路。
接电之后摸主板哪里发烫判断短路大概方位,摸到主板WiFi附近发烫比较严重,熏上松香继续接电,发现主供电PP_VCC_MAIN 线路上的滤波电容C5283_RF上面的松香瞬间融化,

说明这个电容对地短路。直接挑掉这颗电容,阻值恢复正常,接屏接电开机,177mA起跳并且不显示,

打开手电筒照屏幕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有苹果,判断没有背光导致。测量显示座J4200上的显示屏背光供电跟反馈脚5/3/1脚,阻值正常,

接电测量3脚PP_LCM_BL_ANODE_CONN有4V电压,

撕开后摄像座左边的贴纸,
接屏测量TP22测试点

只有4V电压,判断升压电路有问题,剪开背光芯片部分的屏蔽罩,发现L4020电感已经脱落,

补上电感,接屏开机,正常开机显示进入系统。

至此维修完成

+ 10 + 5 不错,继续加油。

网友:
支持一下,大短路还是好修的

网友:
大短路就是烧机.谁不烧直接拆的时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