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硬盘修复

楼主(2019-10-24):
最近苹果6SP 扩容售后回来好几个,都是频繁重启,刷机报错9,重新修复下底层刷机又过了。请问这种情况是硬盘坏了还是修复一下可以继续用?
刷机报错

网友:
硬盘没有坏!就是底层出问题!

网友:
扩容几乎没售后

网友:
我遇到过6SP扩容用几天自动重启,过来重新写下底层故障决解,然后过了几天开机进DFU模式,重新写底层,过几天又是DFU,最后换个硬盘解决了。

网友:
这个几乎没售后,只要细心就可以了,硬盘没那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