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和A75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9-10-24):
型号:IH61M VER4.2
主板可以触发上电,故障是不过内存,随便看看外观没发现什么问题,那就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DDR主供电1.5V(正常)、 +VTT_DDR0.75V(正常)、VDDSPD3.3V(正常)、SMBCLK_DDR 3.3V 没有下拉波形(不正常)、SMBDATA_DDR 3.3V 有一次下拉的波形应该是正常的,看来问题出在SMBCLK_DDR,按照经验来看这个应该是SM总线的转换MOS问题这个MOS管子也是常坏的,打开图纸找到管子

直接更换Q25、Q46结果一样还是不过内存,但是打SMBCLK_DDR的波形还是没有变化,打SMBCLK_DDR对地阻值跟SMBDATA_DDR对比发现阻值偏大了好多,看来是断线啦,跑了一下线路就发现了断线点

接上线就亮机了

型号:冠盟的GM-A75L 豪华版
没听说过的牌子,做工跟七彩虹的主板差不多当然是低端那种,上电测量电压,内存电压0.8V,VDDA2.5,CPU电压0V,很明显内存电压不正常,现在的板子内存供电出问题已经很少很少了,量了一下5脚和1脚电压都有5V直接换内存供电芯片以为能秒杀,结果很失望,和原来一毛一样,丢、什么情况

客户在旁边看着,特别急的亚子,都打发不走,还在旁边一直说说说,据他反映这个主板一时开机一时不开机的,有不稳定的情况
我觉得这种不稳定现象跟内存供电本身没什么关系,应该是受控于信号比如开启或者基准,根据这个思路,在主板四处瞅瞅发现一个可疑目标

这个八角的东西丝印是S26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这个跟V星的S18/S18-B应该是一样功能的,这个坏了会导致电压偏低或者SMB总线的CLK、DATA不正常

这个很容易坏的,直接把它换了,然后

亮机

海宇电脑维修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帖子

网友:
恍恍惚惚

网友:
这种技术 够狠的了

网友:
楼主高手可以认识吗?

网友:
确实技术硬,

网友A:
没有型号 没有图纸怎么知道芯片 就是从V星上拆的吗 万一芯片不多会不会扩大问题呢

网友B:
确保UP6261的8脚有开启电压后才换,对不对

网友:
高手,经验丰富。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这种刷个bios,不行就让客户换板子,毕竟现在H61/B75的费板回收7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这种刷个bios,不行就让客户换板子,毕竟现在H61/B75的费板回收72

同行的板子,换板也是人家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型号 没有图纸怎么知道芯片 就是从V星上拆的吗 万一芯片不多会不会扩大问题呢

料板找一模一样换的,因为没有电路图,不敢随意代换,不会扩大问题的,最多就是电压偏高也不会很高因为这个基准一般只分DDR3 DDR2电压所以代换不对就内存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型号 没有图纸怎么知道芯片 就是从V星上拆的吗 万一芯片不多会不会扩大问题呢

不要随意代换,有数据手册先看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保UP6261的8脚有开启电压后才换,对不对

开启电压一般就是电阻上拉,上拉电阻很少坏的,我遇到就是芯片坏的多

网友:
高手啊 太棒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有图有理,有真像。。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