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250M-D3H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10-24):
型号:GA-B250M-D3H
故障:不开机
测12V没短路直接上电后触发
测内存1.2V供电正常
测内存2.5V供电正常
测桥供电1.0V正常
测VCCSA供电不正常
图纸为358控制,测358的第三脚为低电平
追查EN信号来源于DQC2场管
测DQC3场管 B极1.2V正常
测DQC3场管C极5V 不正常
于是我为了省事就直接拆除DQC2 场管。
拆出DQC2后 还是没有电压,测分压电阻发现2.5LEVEL电压没有产生
追查来于IO芯片
测阻值为0 电容短路
于是拆除电容后板子修复

 会员1135681300鑫豆2024-8-14 17:41
 会员198098300鑫豆2024-7-8 18:16
 会员212576300鑫豆2024-6-5 15:56
 会员773543300鑫豆2024-5-12 18:05
 会员943703300鑫豆2024-5-10 18:12

网友A:
大师,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给哪个供电的?又是怎么知道几V正常,几V不正常?

网友(点评):
一看你就不是业内人

网友:
高手都是沉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给哪个供电的?又是怎么知道几V正常,几V不正常?

看图纸就知道多少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就知道多少V了

熟能生巧,见得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
见得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师,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给哪个供电的?又是怎么知道几V正常,几V不正常?

几V应该是固定的,这个不用看图纸,这个是行业标准,哪个给哪个供电这个是看图纸,不看图纸哪个也不知道

网友:
主板图纸都哪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几V应该是固定的,这个不用看图纸,这个是行业标准,哪个给哪个供电这个是看图纸,不看图纸哪个也不知道

几V是固定的,怎么讲?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这位师傅,技术高超,发帖也高超这样发帖清新明朗

网友:
谢谢高手师傅分享!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我们简直望尘莫及啊

网友:
这个贴子看的舒服。很有带入感啊!

网友:
io 第4脚送过来的2.5levels,有连接一个大电容,容易坏。

网友:
厉害了,这图纸也能找到,台式机板子现在就是简单的弄一下,复杂的直接换板

网友:
100系列的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个坏电容找出来牛逼啊   电容坏配件好找  哈哈

网友:
型号:GA-B250M-D3H
故障:不开机
测12V没短路直接上电后触发
测内存1.2V供电正常
测内存2.5V供电正常
测桥供电1.0V正常
测VCCSA供电不正常
图纸为358控制,测358的第三脚为低电平
追查EN信号来源于DQC2场管188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414819300鑫豆2024-1-20 11:18
 会员1229108300鑫豆2023-12-28 21:19
 会员1262741300鑫豆2023-12-24 22:10
 会员197518300鑫豆2023-12-18 16:16
 会员537446300鑫豆2023-10-12 09:41

网友:
是DCQ2  DCQ3.

网友D:
看你发挺多贴的.. 是不是有很多分?

网友:
这种板漆黑一片,光有图纸,没有位置号也是很费时间的,这个图纸论坛有吗?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谢谢高手师傅分享!
这个坏电容找出来牛逼啊   电容坏配件好找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发挺多贴的.. 是不是有很多分?

就是没分了,发两个帖子

网友:
这技术给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V是固定的,怎么讲?能举个例子吗?

例如内存供电1.2V就是固定的。。内存VTT供电0.6V也是固定的!

网友:
熟能生巧,见得多了就熟悉

网友:
我最怕的就是维修台式主板,费用 收不了多少,基本都说桥坏修不好

网友:
主板图纸都哪

网友:
昨天有个同型号的主板保修回来就是修的那个地方,不会是你修的吧?如果不是,那这绝对是通病

网友:
台式机地 我不会呢  大神啊

网友:
新板子,目前是顾客抱电脑要装系统的,主板维修相对少。

网友:
高手都也是寂寞的。

网友:
技术不错!大神!

网友:
我能不能拜你为师

网友:
B250系列的坏的还不太多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主板搞得少,多点这样的案例有助于找问题

网友:
主板的问题有时候比笔记本还难修

网友:
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内存什么时候有2.5V供电了,不是主供1.2V吗?求解

网友:
前天修了一个不出U供电 6代的 蓝天主板  芯片换了都不出来, 进水不严重 还是进大核心的地方 5V应该进去了CPU的SVID了挨着了 一个点 就那个地方有水的痕迹, 通过拆电阻接地方法 CPU供电1.2V出来了 ,和G470 拆不多 ,板载6代U 只能放弃!

网友:
VCCSA是CPU供电出来之前的给CPU芯片产生SVID的信号的必要电压,1.05V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像,,,,,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这种板子多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给哪个供电的?又是怎么知道几V正常,几V不正常?

多修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涨涨经验

网友(2019-11-28):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贴子完全是图文详尽的教学贴。

网友:
是不是烧机大法,学到了,

网友:
内存供电多2.5v ,供电修起来不是很难,但是一样耐心去修才能赚钱

网友:
高手出手多學習學習!

网友:
学习一下  谢谢LZ的分享

网友(2019-12-29):
谢谢分享资料,少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透彻啊,对基础的理解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