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50CC进水,CMOS放电可开机维修

楼主(2019-10-24):
机型:ASUS A550V 板号:X550CC REV2.0
刚接到本子是进水不开机的,拆机发现电阻和电容腐蚀,范围不是很大,在内存供电和南桥背面,把腐蚀的地方全加焊了一遍 该换的换,然后上电1.几A有跳变感觉可以了,装到壳里接上屏幕,点开关,诶,怎么没反应了.....按了开关好几下 用万用表触发也是一样看来又不行了
拆下来接电按开关主板灯会亮但是不上电,然后习惯性放了一下CMOS电就亮了,关机后再触发就不上电了,再拔电池又可以上电
查了一下EC的工作条件发现没什么异常的,LID_SW# 3.3V   PM_RSMRST#3.3V  PWR_SW#有跳变  PM_PWRBTN#有跳变
应该是跟南桥的待机条件有关,查南桥RTC电路,+VCC_RTC 3.3V  RTCRST# 3.3V  SRTCRST# 3.3V 没了头绪查了一下论坛,很多是说南桥坏的还有说32.768晶振坏,我换了一个晶振还是不行,感觉不是南桥的问题,突然想起以前就修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是台式机的主板,也是华硕的
故障是IO 的PWRBTN#到南桥断线,我这台会不会也是...
打开点位看看PWRBTN#线路

R2208一头接EC另一头接南桥PWRBTN#实际线路中R2208是直连的,从南桥的一边的焊点到EC的线路测之间的阻值发现是无穷大,由于R2208也被腐蚀了所以就用刀刮了一下,然后这个点被挖空焊点直接没了....还好旁边还有一个点,不然就接不上线了

直接飞线,越长越好

然后就开机关机都正常了,进BIOS 设置时间保存后重启 断电在开 都行 这个机子算修复了

亮机,开机正常

网友:
加分了  经验丰富!!!!!!!!!!!!!!!!

网友:
加分了  经验丰富!

网友:
可以可以,经验分享,得加分

网友:
可以  优秀

网友:
放点就好  一般都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A:
原来每次放电,是自动上电导致的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每次放电,是自动上电导致的可以开机。

放电之后南桥自动发出PM_SUSB#、PM_SUSC#导致自动上电,关机之后南桥就恢复正常,再次发出需要PWRBTN#

网友:
经验不错 但飞线有点...

网友B:
这个思路特别清晰,是不是电阻无穷大

网友:
高手丫 总是这么吊呀

网友: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中

网友:
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思路清晰

网友:
一般都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
思路特别清晰,是不是电阻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特别清晰,是不是电阻无穷大

这个电阻是没有装的但是 是铜箔直连的 这个是腐蚀掉了焊点所以只能飞线解决

网友:
这种确实不好修啊
,,,,,,,,,,,,,,,,,,,,,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胆大心细,佩服!

网友:
修进水的机器就得要仔细再仔细

网友:
拔电池  能自动触发一般桥没有问题  重点在EC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功底深厚~~~~~~~~~

网友:
线太粗了点,其他还好

网友:
菜鸟 求赐教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