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开机一会儿掉电。不开机

楼主(2019-10-25):
  DELL 15-5557  P39F      bav00 la-d051p 2015-07-15  rev :1.0 开机  屏  暗闪  3次左右可以显示   进 BIOS  设置   一会儿  掉电    不开机了

要把  外电  与  内部大电池  拔了    再 开机  30秒     再装了  两电

屏  暗闪  几次后 又可以  显示    进BIOS   设置     一会儿又掉电了。

就这样  反复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像是BIOS的问题,
如果不行就检查主板吧

网友:
充电器是原装的吗?是原装的话单用适配器不用电池测试看什么状态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解决后记得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   写了一样

单  电池    单电源   都一样

原装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