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000进水修复及半小时准时掉电诊断过程

楼主(2019-10-25):
症状:主板拿来时经过长时间液体腐蚀,保护隔离电路附近多个焊盘消失,断线。跳线那里不知什么作用的地方炸出个坑。通电无反应

第一步把炸掉的电容补上,把断线的连接上,飞线过程很辛苦。但考虑到进水机修复后能用的概率比较大,就干了。恢复完后,通电开机,除了亮机约5秒,感觉奇怪再就网卡及声卡未发现设备,拆机发现声卡及网卡芯片热量高,果断更换修复,恢复正常。本以为修复结束,没想到半小时准时掉电,睡眠就死机,用跑码卡看开机过程发现开机跑码间隔时间长。

开始逐个排查,示波器看晶振波形达不到正弦波波形,但是频率正常,cpu电源波形正常,保护隔离电路正常,rtc电路正常,考虑半小时规律关机一般是bios和南桥,但是该主板和桥是一体的,桥还没动原机bios能运作,估计应该没问题,但是为解心疑,还是换了个新刷bios的芯片,最后把ec换新,问题依旧。后判断炸开那里顶层是20v干线,下层是3.3v干线,液体造成短路,腐蚀炸开,进而造成声网卡短路,不知对不对。至此确诊为南桥出问题。大师们帮忙看看,诊断过程有没有遗漏的可能性。另外有没有可能是晶振波形不标准产生这个故障。

网友A:
烧这个样子我都放弃了  考虑他的耐用性 持久性

网友B:
建议换主板,修复了也是无穷无尽的返修,累死人

网友:
晶振换了。还是一个样子这个是晶振上端和下端的波形。竖线是示波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主板,修复了也是无穷无尽的返修,累死人

嗯,现在已放弃修理了。但还是想研究研究。

网友:
建议换主板

网友:
修复了也是无穷无尽的返修

网友:
换南桥 me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这个样子我都放弃了  考虑他的耐用性 持久性

打算自己用来着

网友:
cpu桥一体的。没敢动桥

网友:
一台正常v3000晶振波形实测

网友C:
楼主的东西挺全啊,图一是不是显微镜还是放大镜照的?

网友:
这修好了你敢用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技术分析,非常经典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东西挺全啊,图一是不是显微镜还是放大镜照的?

手机加微距镜头拍的。40多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东西挺全啊,图一是不是显微镜还是放大镜照的?

10元包邮的40倍带灯放大镜贴着手机摄像头拍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主板了,莫浪费时间了

网友D:
四代单U进水如果待机短路很大概率南桥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代单U进水如果待机短路很大概率南桥烧掉

现在只能当半小时机器用了

网友:
都成这样了。还修啥。浪费时间

网友:
烧成这样浪费时间

网友:
后判断炸开那里顶层是20v干线,下层是3.3v干线,液体造成短路,腐蚀炸开,进而造成声网卡短路,不知对不对   如果是对的话桥肯定也烧坏短路不开机了  我觉得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E:
都烧成这样的,还是你有心情修,现在修难修的都不愿修那么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烧成这样的,还是你有心情修,现在修难修的都不愿修那么久了

我这修了几个都是难整的。点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修了几个都是难整的。点呗。

运气不好。

网友G:
温控干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温控干了吗

看了温控信号。忘记了啥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