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基带空焊导致无服务

楼主(2019-10-25):
  一台苹果iPhone 7 Plus,插卡一直在搜寻中。

  *#06#查询串号没有,查看设置里面的关于本机IM与调制解调固件号码有。还原了网络设置还是一样。尽量不要先刷机6S以上的机子基带有问题会报错4013,7和7P要注意基带1.0V供电。

  这一路基带供电若出现短路现象基本上属于基带CPU本身损坏,搬板都没有办法解决此问题,所以修之前可以先测一下这一路的阻值,报错4013的机子可以选择加热基带电源在刷机看看。

  这台iPhone 7 Plus主板测线路供电, 对照原理图及主板点位测试,线路很多测的时候细心点。基带电源的所有供电正常,看样子只能重做基带CPU了,拆基带CPU之前先给客户报了风险,搞7代7P的基带有风险离主CPU太近了,而且封胶,先把CPU做好隔热措施,预热一下基带除胶,力度不要太大避免刮断板线,拆的时候可以从先把右边电感L5601_RF拿下来,从这里插入刀片,也可以从卡槽这边下手,最好拿那种薄片式的刀具可以插进芯片的。风枪加热从CPU那边向卡槽这边吹。撬的时候可以选取基带周边的一个元件作一个参照物,看参照物的锡熔化就开始向基带里撬。

  基带CPU空点很多,对照点位图在显微镜下看掉的都是空点。低温锡处理好焊盘,低温锡加焊油给芯片滤过一遍织好锡装上,装上等主板冷却后再测一下周边的元件看是否有短路现象,这样也可以判断芯片是否安装完好。第一次开机还是选择使用电源表开机,正常后则装上机壳试机。

  iPhone 7 Plus维修完成,由于基带CPU虚焊导致无基带,重做后故障解决。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七公里)原创提供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这个维修的还是挺思路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