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修主板太紧张,换个轻松主题DELL XPS 9570荷叶通病维修

楼主(2019-10-25):
不只是DELL,其他如宏碁,联想,华硕,HP都大量纯在屏幕荷叶支架劳损破碎的问题。维修这种特别鸡肋的问题方法也是很粗暴,大多就是一管AB胶搞定。今天这台DELL 9570就是荷叶支架断裂后顾客先拿到其他电脑店维修,维修方法就是常规一管胶水。顾客取回当天还能打开屏幕使用,第二天想要合上屏幕时发现屏幕合起不了,大力出奇迹的主打思想下客户一用力,随着一声咔嚓声荷叶底部和底盖裂开,吓得顾客不敢再合上捧着电脑拿来我店里。

我拆开以后发现这款电脑的荷叶设计太紧凑,上家怕一管胶水打的少了强度不够就下足了料,胶水渗透到了荷叶里导致荷叶卡死,大力之下就把底盖螺丝柱拉断了,并且电源口旁边的USB外科也破损了。

先卸下屏幕,拿手术刀和酒精一点点凿了有一会才把荷叶从胶水里挖出来。

再还原之前的故障

然后在维修粘合前必须要打磨粘合的部位,不然胶水很难粘稳。

上AB胶时,时不时用吹风机吹一下热风加热粘贴的部位能让胶水更好的渗人粘贴面的各各缝隙清除泡泡,在用纯棉织布覆盖粘贴部件的周围。

然后放置在30多度的环境下8个小时,凝结后的效果如下图

然后补好底盖螺丝固定柱和旁边受损的USB空外壳并把屏蔽装回去。

再把底盖上回,用黑笔把补好 的USB底壳涂上黑色就完成维修了。

维修这种接触面积小的荷叶时,AB胶混入棉织物后强度会增加数甚至好于原有的强度有条件的话混入碳纤效果更佳,装回屏幕前顺便再松一点荷叶螺丝加点机油,就可以保证正常使用的话数年内不会有类似问题。

网友:
现在笔记本价格太低修起来都没劲。生意难做

网友:
大佬  ,你是做古董的吧

网友:
不是合页?还以为自己孤陋寡闻了呢

网友A:
这个是设计缺陷,受力都在那个厚金属上了,它断了,现在受力在塑料壳子上了,,估计也用不久,

网友:
这修复技术可以啊 混入碳纤维很有创意很有想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计缺陷,受力都在那个厚金属上了,它断了,现在受力在塑料壳子上了,,估计也用不久,

可以用几年的,断裂的金属上也用织布纤维加胶水连了很长一片,强度非常的高。另外关键就是要松些两边合叶的螺丝降低荷叶扭力,特别是受损的一边要比另一边多松一点点,没受损的一边也要加些胶水增加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几年的,断裂的金属上也用织布纤维加胶水连了很长一片,强度非常的高。另外关键就是要松些两边合叶 ...

断裂的金属也用织布纤维加胶水边接起来,这样估计强度能有提高,,,

网友:
找到对我有帮助的信息了,谢谢大神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费事的活就怕客户给个一二十的不够费事的

网友:
修修没钱赚,还不如换壳省事,上万块钱的电脑换壳还是能报的上价的

网友:
还以为自己孤陋寡闻了呢

网友:
换个壳子不行吗 ?

网友:
这手工活做的也太好了吧  我看着也不用去修电脑了  可以改行了

网友:
学习了,非常有用,经常有这种屏轴断了的

网友:
xps的机器客户都不缺钱,直接换个壳解决问题   。    还荷叶,荷叶,xx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费时间哦

网友:
不过修好了,挺有成就感的

网友:
专业补锅多年

网友:
学习了,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搞,拆机之后屏幕转几下螺丝住就断掉了

网友:
屏轴也敢这么整?

网友(2020-02-12):
动能超强,纯手工活,

网友(2020-09-21):
这手工真的是好

网友:
屏幕底座螺丝脱落的经常碰到,这种方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