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1510X投影仪不通电。大短路

楼主(2019-10-25):
电源管理芯片,还有整流桥,保险,还有个蓝色的也是保险吧?被炸了两次都缺角了居然还是通的,需要更换吗?

网友:
该换的都换掉

网友A:
问题这个叫什么元器件呢?不知道名称都不好买

网友:
并联压敏  串联热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这个叫什么元器件呢?不知道名称都不好买

按照丝印买就行

网友A:
感谢老师傅,有结果了我再通知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师傅,有结果了我再通知你

网友:
应该是个热敏电阻

网友A(2020-01-02):
已解决。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谢谢大师!

大师。。。。。。。。。。。。。。。我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