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影拆了一下放回去打印就有底灰,怎么破??

楼主(2019-10-25):
客户的hp1020卡纸,我解决了
而店里有一台1020貌似定影有问题
我就手贱把客户的给拆了放自己机子上试
然后可以打印,不过有底灰,先不管了
说明店里的1020有一半是定影的问题……
然后拆了放回客户的机子
然后......(_)  如图……  怎么破????
本来就是个卡纸小问题……现在要翻车……

网友A:
定影跟底灰有关系?表示不懂!!!!!!!!!!!!!!!

网友:
打印机很好修的,你多学学理论就明白了,底灰怎么产生的,跟哪几个部件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跟底灰有关系?表示不懂!!!!!!!!!!!!!!!

我只动了定影,其它没动,之前都好的,所以啊....……为什么呢???高压板触点都处理过了没用啊~

网友:
定影不会是这样吧,,换个鼓试试,如果不行就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首先这个不叫底灰,其次 效果问题跟定影没关系

网友:
我也被绕进去了,这确不是底灰。

网友:
思想,先换鼓,不行再看高压

网友:
12A的古,拆开重新装一遍,不行买新的,不到20块。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呀,特别高压触点那些地方

网友B:
打印时请把上盖子放回去挡住激光射到硒鼓的路线上,不然你把机器全换了都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时请把上盖子放回去挡住激光射到硒鼓的路线上,不然你把机器全换了都一个样

哦?????貌似懂了

网友:
鼓或者显影的问题吧,或者就像楼上说的,你挡片没挡住光,鼓一直在曝光

网友C:
只拆过定影的话,看看是不是定影后面那根红色粗线插头没插好?应该不是挡片问题,纸上还有测试页的字。有硒鼓就先换硒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拆过定影的话,看看是不是定影后面那根红色粗线插头没插好?应该不是挡片问题,纸上还有测试页的字。有硒鼓就先换硒鼓。

丢给外援了,他们说搭起来就好了……
弄不理清,我主修电脑,打印机……蛋疼

网友(2019-11-24):
终须有个明白人了,顶1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