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驱动怎么也安装不上

楼主(2019-10-25):
难道要换桥了?

网友:
安装后设备管理器里显示三角形里一个感叹号

网友A:
刷bios试试呢 没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呢 没准

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B:
你是什么机器 USB3.0的是接到南桥里面的还是有芯片的 看你要安装驱动 肯定是个芯片 排除一下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卡 能用就是开机一会儿就黑屏   只有重启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机器 USB3.0的是接到南桥里面的还是有芯片的 看你要安装驱动 肯定是个芯片 排除一下呢

V星b75a-g43主板。usb3.0 中间有芯片吗?

网友:
这是系统自动安装吧,,可以单独下载驱动来安装

网友:
加下桥 这个估计是桥不良引起的

网友:
楼主,机子是台机还是笔记本?CPU是几代?

网友:
多试几个驱动软件,不行换个win10系统试试,先来软的后来硬的。音频接口也是一下,再考虑考虑换桥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先装驱动不行干桥啊!

网友:
7系列是原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