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2不开机维修电流120毫安定住维修

楼主(2019-10-25):
前几天80大洋收了一台烂屏幕不开机的nova2S 。现在把维修过程发个帖子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
拆机上电源无开机电流,测量开机键有1.8V,一般这种有1.8V的开机电压但是无开机电流有很多都是VBATT-SYS供电短路造成,打开鑫制造按照维修流程图按照图纸测量发现是hi1102旁一颗电容短路,拆掉后,接电源开机正常,然后就在淘宝上买了屏幕中框和其他配件。进过漫长的等待,昨天货都到了,上屏测试其他功能,结果又不开机了  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到300多回落到120定住,而且上电不按开机键就有10毫安左右漏电,唉 ,疯了,先老老实实看看能不能检查出哪儿漏电吧,倒腾了一下午,无果 ,充电IC,大小电源,音频都换了还是不行,瞬间想着这80大洋打水漂了。仔细观察主板没有变形没有进水受潮的痕迹,这是哪儿的问题呢,看电流CPU应该启动了,按照开机时序图测量各路电压也都有,头大加懵逼,无意中量了一下上音量键发现无阻值,看鑫制造图纸发现经过一个电阻直通CPU,傻脸了,搞CPU吧,风枪861DW温度380,风量35,拆下上层下层,除胶植锡,搞到晚上9点多终于搞好了。第一次发帖也不会排列图片的顺序,大家担待点。

网友:
如果是cpu问题 我果断换主板

网友A:
我换cpu的技术不行啊

网友B:
要是没有无意识的量音量键,那不是就白瞎了一台机了···············

网友C:
海思芯片,cpu虚焊,无字库,无cpu均有可能定1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有无意识的量音量键,那不是就白瞎了一台机了···············

这个这个   你说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思芯片,cpu虚焊,无字库,无cpu均有可能定10ma

不是定住10毫安 是漏电1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cpu的技术不行啊

单独换主板没有啥大意思,修机最享受的就是你经历的千辛万苦终于搞好的那一刻的成就感

网友:
楼主的示波电流表那里有卖的?给个连接

网友:
CPU手工做的吗?厉害

网友:
老板  CPU是重植还有换的新的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是换了CPU还是分层植球就好了,看得我们小白一头雾水。

网友:
哥哥,示波电流表求链接

网友:
定10和漏电10两码事。

网友:
多谢分享,祝你大富大贵!!!!

网友:
求示波器链接

网友D:
不是太懂? 音量键和开机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太懂? 音量键和开机有关系吗?

音量键是直通CPU的,既然音量键无阻值了那就说明CPU虚焊了或者断线了

网友:
那个不是示波器,是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