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游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0-25):
戴尔游侠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DELL14-7447
【故障版号】DA0AM7MB8D0
【故障现象】同行发来说是不上电。
【故障分析】待机条件不满足
【维修过程】像这种不上电的主板首先测量EC的待机条件看是否满足,
EC型号是IT8528E,这款机器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下面是测量EC的待机条件:发现74脚和75脚是没有任何的电压的, 根据查图纸发现是来自+3.3V_ALW经过一个零偶的电阻改名为+3.3V_EC
那么直接找+3.3V_ALW看看是来自于哪里,经过查找是来自于PU2待机芯片
然后直接查找PU2的工作条件,12脚VIN:19V    3脚VREG3:3.3V    13脚VREG5:5V
20脚EN1:0.8V     6脚EN2:3.3V,根据测量发现只有20脚不正常,20脚是5V的开启脚,这个时候断电打对地阻值看看是否异常,测量后发现正常,然后找20脚是来自谁管理的,发现时EC的84脚如下图:
然后我把84脚尝试着翘起来看看是后端拉低了还是EC的问题,翘起来后发现84脚3.3V正常,然后直接找图纸看看都去几个地方,发现只到两个地方,一个是Q39一个是PU2的待机芯片,既然打阻值是正常的,那么就只能一个一个拆了,
我们可以看到Q39是一个6脚的双N沟道的MOS管,直接拆除,然后上电测试,发现故障依旧,接着拆除PU2更换一个再次上电测试,发现待机0.004已经正常了。上电测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A(2020-01-14):
我这台跟你故障一样,但是没有你那么省事,确定芯片OK的。目前还是。3。3V出一下就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跟你故障一样,但是没有你那么省事,确定芯片OK的。目前还是。3。3V出一下就断开了

尝试把3.3的二级电压先断开试试看,看看是负载问题还是后级电压问题

网友(2021-11-27):
很好的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