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下拉电阻,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2019-10-25):
因为看了好多说废话的解释和书面解释,感觉说不清。我这样理解,上拉是为了把目标点位接到高电位上拉起来,下拉是为了接到低电位上拉下去。之所以都有电阻都是限流而已。这样说可以吗?

网友:
来自: 北京
我觉得基本可以这样来理解

网友:
可以这养理解

网友: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差不多,反正搞维修又不搞工程,知道是干什么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