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P2770H黑屏

楼主(2019-10-25):
三星P2770H触摸开关指示灯正常 黑屏,疑高压板故障 ,外接一高压板,接通信号屏幕白屏 ,看来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不知道怎么修,请教高手。
黑屏

网友:
大概测量下 驱动板的电压正常的话 刷下BIO 不行的话直接换板 又不贵!

网友:
多谢高手提醒

网友:
换高压板之前,应当测量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