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I2C1总线短路导致不充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0-25):
  机器型号:iPhone 6

  顾客描述故障:充电不开机

  先上电触发发现点流是80循环跑,以为是充电的时候usb损坏造成i2c短路造成的,拆下主板上来就把USB拆掉了拆掉后触发发现还是一样,那就打i2c的阻值和供电吧打值发现i2c0scl处于短路。

  既然是短路就是有相连芯片损坏了,相连的芯片有显示 背光 主电源 USB 和cpu 先用显微镜观察发现背光的二极管都烧变色了那就先拆背光 拆下背光不短路了触发电流正常那就更换背光3件套吧 因为以往修机器二极管烧变色了背光相连的大电感也会有问题 所以一起就给换了。

  换完之后触发电流正常 装上usb正常开机测试功能正常。

  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usb的i2c造成的是吧?

网友:
这是通病 。。。灯控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