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原理

楼主(2019-10-25):
这两个行场信号为什么并联电阻

网友A:
75数字是不是很美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数字是不是很美丽?

什么意思啊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匹配

No stuff是没东西的意思,那怎么还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 stuff是没东西的意思,那怎么还标出来

眼拙,没看到这个啊  图纸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 stuff是没东西的意思,那怎么还标出来

你应该是截图没接好

网友:
没看懂哦,截图问题?

网友C:
这个是比较器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比较器对吗

哪跟哪啊,到迅维多取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