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30 保护隔离引发的故障

楼主(2019-10-25):
型号:HP probook 430 g2
版号:la-b171p

大家好,迅维毕业差不多一年了,隔了好久一段时间都没发帖,今天有空就来论坛上分享个维修经验给大家。
前两天同行送修来一台HP 430 笔电,故障状况是一插上适配器,电源头灯以及大小写灯不停地闪烁,平常都修苹果的机子,HP的机器比较少见,所以一时不太清楚啥状况。

拆机先打了各个电感的阻值,都正常,那就上电看看有没有电压吧,上了电,测量待机3V以及待机5V,都有出来,于是查查看有没有触发,SLP_S5#、SLP_S4#都为低电平

那就表示机器没有触发,为了确保我查了一下pwrbtn#信号,确定没有高低高跳变

所以时序按照不触发的维修方式往前查,发现没有出RSMRST#,再往前,有VCCSUS3_3,待机芯片的PG也有出来,但是万用表测PG的时后发现电压跳来跳去的,这时候示波器的价值就可以展现了,还好在实地的时后示波器没有白学,打开示波器一测待机3V的PG掉电,这个PG是由待机3V上拉的,所以应该是待机3V有问题导致,

那既然3V输出不正常,那就查查芯片条件吧,首先查芯片供电,不查没事,一查就发现问题啰,

这个供电是由公共点提供的,用示波器测的波形也是会掉电

那问题大概就出现在这里了,直捣黄龙,直接查保护隔离,发现第一个隔离管PQ101的G级会跳变,经查此G级由PQ103这个复合MOS管控制,那就二话不说直接搞他,

换掉复合二极管后将板子吹凉,插上可调电源,电源头的灯已经不闪了,触发开机后电流正常的往上攀,装上屏幕测试,完美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附上图纸 此板的图纸与la-b181p通用 HP PROBOOK 430 G2 la-b171p

网友:
管子都没装就完美了吗?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字了

网友:
思路十分清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