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显卡的进,神特的现象,游戏本 六画面

楼主(2019-10-25):
联想Y400,显卡是GT750M,早期的游戏本。之前故障是偶尔六画面。有时也有蓝屏出现并且在蓝屏上有彩色小块。有时开机黑屏,但反复开关就能显示了,似乎显卡热了就能显示了。拆开看了显卡周围全是助焊剂,应该是被加焊,后期更换时证实是重植的有铅锡珠。种种迹象表明是显卡坏了,于是更换了一片。换完了就能开机了,也不花屏也不黑屏,开机显示速度也不慢。后来就回家吃饭了,几个小时后装机完工,再开机发现变慢。20秒吧,显示了。但又是最早的6画面,不再黑屏和蓝屏,进入系统很流畅,之前进入系统有时是灰屏,有背光无字。

上面是VGA外接显示,有乱码,似乎是显存问题

上面是外接屏幕,不是六画面,但有花屏

上面是进入系统的,注意这是笔记本自身的屏幕,不是外接了。可以操作,就是字很小。注意右侧是花屏的

上面是正在关机,6个画面是不同种的颜色,神奇不神奇?

不安装硬盘也是六个画面,大家别说系统或者驱动的问题了。内存也换过了,CPU是3代标准电压版,没零件测试,觉得可能性很小。BIOS重刷了,2个BIOS芯片都刷了。大家看看吧,哪里的问题
2019.10.26,暂时的进展是用热风枪对着反正面8颗显存加热1分钟,再开机就好了。显示也不慢了,也不花屏了

2019.10.28 好,就这么定了。换显存。我和客户申请了足够的时间来修这个故障。等出结果了,速度上论坛反映。

补充内容 (2019-11-11 08:04):
2019.11.11 已经更换了UV5,就是靠近CPU的正面的一颗显存。昨天换完暂时好了,今天开机也是ok的,继续观察一下吧。

网友:
这个都会修 以后维修的路子多起来了

网友:
加焊显存,不行就换

网友:
表示无能为力

网友:
这不是通病显存吗?加焊不行就换,注意有时显存会有断线

网友:
Y400是显存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我遇到过,,屏不兼容

网友:
这个以我经验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小白的我判断是gpu 或者显存,另外看看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电容是否正常不行就搞不懂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部分的问题,

网友A:
显存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的可能性极大,

我也这么认为,抹胸妹。我加热一下显存暂时能好的。

网友:
好的,高工。那么显存是要全换吗?按照我以前修苹果MAC PRO本儿的经验是,一次2片的节奏进行更换,换到第二次就找到了故障的颗粒了,可以吗?

网友:
花屏而不死机是显存问题,要死就是显卡芯片。把显存吹化来看一下嘛,一棵棵试如有断线能测出。

网友:
跟我以前修一台DELL 情况很像啊!  当时的630显卡。换完后 有蓝色竖条小方块。又换了一块全新631还是一样。
最后重植显卡边的显存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学徒级别都会修,风枪吹吹就ok

网友:
最难修的还是感叹号

网友:
修过这样的故障,修显卡无果,加焊显存成功,还不能加铜片,加了就花,本子设计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