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Viewer 点位图查看软件 增强插件

楼主(2019-10-25):
目前就搞了个 ,模糊搜索功能

网友:
增加了一个功能,很不错

网友:
直接改掉那搜索的窗口

网友A:
楼主不错。功能强大了一些。不过我测试下,这些版本是支持的,但2.0.1.8不支持。

附上2.0.1.8 供楼主继续修改。什么时候能改的支持allegro的brd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错。功能强大了一些。不过我测试下,这些版本是支持的,但2.0.1.8不支持。

我先前也测试了下,确是不支持2.0以上,应当基于1.2.0.0的主程序修改封装而成。

网友:
但2.0.1.8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错。功能强大了一些。不过我测试下,这些版本是支持的,但2.0.1.8不支持。

附上2.0.1.8 供楼主继 ...

allegro的brd  上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的brd  上传看看

几十兆的那种,加我q191686994发你

网友:
这样太强大了吧  软件都能改  服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的brd  上传看看

真的期待能打开allegro的brd

网友:
怎么解决?

网友:
大神太厉害了,666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啦,搞维修大材小用

网友:
还有个小问题,必须先打开插件,再把点位拖进去才可以
我把插件设置成默认程序,双击打开点位图,插件打开了但是没有点位显示
同样,先打开插件,再双击点位,也是没有显示

网友C:
同时如果设置插件为默认程序,鑫制造内点位图将无法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时如果设置插件为默认程序,鑫制造内点位图将无法打开。

已修改, 你可以试试, 我没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