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开机无背光,打手电筒有显示.

楼主(2019-10-26):
进水开机无背光,打手电筒有显示.... #麻烦大神看看#

网友:
看看  屏线接口背面  的电路  有那个 没有出来 的

网友A:
在这个 有没有图纸 。这个还是进水的   好修  看看屏线  OK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 有没有图纸 。这个还是进水的   好修  看看屏线  OK的没有

屏线 屏幕换过 还是无背光

网友:
不知道哪里能找个图纸

网友:
屏线 屏幕换了还是不行 没有图纸 谁有图纸 跪求发一个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修         PWM    LED EN   19V gnd  四个信号到位即可

网友:
查下背光的升压芯片

网友:
你好 你有图纸吗

网友:
没有图纸不知道引脚  换背光芯片还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还没修好啊。
图纸我找下

网友:
没有啊 麻烦找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你稍等下,我帮你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稍后回复你

网友:
方便加下微信吗  zhaozehua2209

网友:
加过了 麻烦同意

网友B:
错了错了,是zhaozehua0703这个才是  不好意思

网友:
加了还是没同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错了,是zhaozehua0703这个才是  不好意思

麻烦尽快同意呀。

网友:
暗屏  没有飞线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先换屏,确定主板还是屏的问题先

网友:
那么麻烦,直接换屏不就OK了。

网友:
先换个屏确定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要是主板问题查看19v,led信号有没有出来

网友:
拆开屏,通过屏幕接口找到主板对应针脚,然后就是打值,飞线

网友:
直接拆屏,从屏那头量开启,供电,PWM调节。给你个30针,其它的你自己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