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显示充电符号,但是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10-26):
收到朋友送来的iphone6S手机一部,插上充电器,有苹果的标识出现,然后过一会儿就重启了,一直摆在哪来,过了一会儿就进了系统,电路设置,发现一部128G的6S,马上有精神了。二话不说,开始拆机,用电吹风吹了一下,然后拆掉尾插旁的螺丝,用吸盘从尾插那一方开始拆,拆开后,因为是充电问题所以没有拆掉屏幕。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池,哇,零V,估计是一点电都充不进来,所以都用光了,因为从来没修过苹果,马上开始百度,什么电感问题的,充电芯片问题的,没有工具也不知道电流多少,马上开始淘宝苹果的开机线,电池(二手的),说明一下为什么要买电池,因为如果实在充不进电的话,也可能是电池问题,还有就是电池为零,插到电脑上一下又重启了,看不了具体的电池数据。
三天后电池到了,线也到了,换上新到的电池,插上开机线,一开机,电流很小,好像300ma吧,猜的肯定没有充电电流。马上插在电脑上。连上了爱思助手,截图:

这下明白了,有两种可能,一是电池无数据,二是电池数据到手机的通道断了。
因为有两个电池都不冲电,所以第一种几乎不可能了,那就看看插槽吧

上图是正常的图片,而我这台机器上的这两个触点已经被人为的破坏掉了,后来问了机主,他说他的这台手机前久给人破过密码,然后回来没几天就这样了。
一切都明白了。因为触点被破坏,我就飞线吧,从外面的焊点上焊上一根航空线,然后折进槽内,然后插上电池,充电线,开机马上就不一样了,电流如下图

心想,可能搞定了,结果启动后,原来一直重启的症状消失了,也能充的进电了。连上爱思助手

一切都正常了,查了一下论坛,发现没有该案例,就记录一下,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高手请忽略!
总结:iphone没读到电池数据会不充电。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因为我是修笔记本的,不知道也应该正常。
贴上我飞线用的烙铁头:

修完了这个苹果手机,我又修了小天才的平板电脑,进水的,没图纸,明天补上!

网友:
电脑读不到电池也不充电呀,,原理相通的

可以尝试找废板练练手工,先从座子开始。旋转风加热,很容易换的

网友:
你也是厉害了,学的笔记本  回家跟手机干起来了。。。有前途

网友:
旋转风加热,很容易换的旋转风加热,很容易换的

网友:
这个超赞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