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70装驱动后进系统黑屏,核心电压0.88V

楼主(2019-10-26):
今天还在折腾前段时间没搞好的练手R9 370,下午又收到买的无风扇无散热的R9 370料板。本着垃圾也要先试试能不能修复的垃圾佬原则,把全是污渍的金手指擦干净,上机试试。意外的点亮了,赶紧关机装上散热再试试,进系统、装驱动、重启、进系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加载驱动后黑了!拿着万用表随意的测测电压,显存1.52V、核心副供电1.0V(前几天问的那个电压不知描述,只好称为副供电)、核心供电0.88V,嗯?嗯嗯……这几天有空就折腾那张370,记得核心电压不止这点吧?
马上换另一张坏卡,测量核心电压1.0X。看来可能跟这个有关?核心供电偏低导致加载驱动黑屏?
记得好像在哪张帖子看到说核心电压受BIOS控制,刚好买的USB编程器下午也到货了,试着拆下BIOS、保存出来、刷入另一张卡的BIOS,开机测量核心电压已经到1.02V,装驱动、重启、进系统,居然可以了!撸大娘撸了一下没事,温度压力测试几分钟没事。看来果然是这个问题,刷下BIOS就能解决,难怪大家修显卡之前会先刷BIOS呢

网友:
说明你运气好,去买个彩票吧

网友A:
冷卡 放一夜在测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卡 放一夜在测试测试

谢谢提醒,今天开机没发现问题,目前还没有做其他测试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卡,进系统黑屏,果断换1 2颗显存,修好好几十片了,迪兰三星显存通病!

网友(2020-03-08):
显卡修的少,要研究研究显卡了

网友:
难道不是核心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卡,进系统黑屏,果断换1 2颗显存,修好好几十片了,迪兰三星显存通病!

关键是如何确定坏显存的位置呢?

网友:
装驱动黑屏,一般就是电感 bios  核心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如何确定坏显存的位置呢?

逆时针第一颗

网友C:
您的意思是A组的低位和高位显存坏了就点不亮,其他组的坏了会花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A组的低位和高位显存坏了就点不亮,其他组的坏了会花屏么?

进系统黑屏   进系统带状条纹  我目前遇到这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