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电池导致不定重启维修案例

楼主(2019-10-26):
  【故障机型】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根据客户描述是高温白苹果。

  拿到手机后能开机但一会自动重启了,看到电池电量为30%左右,初步先排除是不是电池引起不定时自动重启。

  【故障分析】由于忘记拍照了,在这里简述下维修过程,先排除电池引起不定时自动重启,不进系统等原因。

  【维修过程】先插上USB充电显示充电电流在450MA120MA基本不动,基本为电池不充电,为确定插USB插上电脑打开爱思查看电池数据,果然显示电池项:无数据,那么就是电池问题,所以更换电池再尝试开机后经测试一切正常,爱思电池数据也显示正常%比。

  [维修结果] 故障已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电池检测角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更换电池再尝试更换电池再尝试更换电池再尝试

网友:
这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大多是电池检测脚的问题。挑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