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330C-15IKB进水腐蚀,板号:LA-G201P V1.0 求此处电阻大小

楼主(2019-10-26):
联想IdeaPad 330C-15IKB进水腐蚀,板号:LA-G201P V1.0 求此处电阻大小

如图红圈位置,进水腐蚀处理ok后,2个腐蚀严重的电阻已经开路,其他电阻正常,求图中“R1”、“R2”的阻值。

图纸、点位或者实物的热心朋友麻烦帮忙看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R2与PU501的9脚相连,实际对应芯片为APW8868C
第9脚也为频率设定脚
拆下R2测得阻值为0.470M=470k(存在误差)
图为APW8868C官方参考电路,使用1.2M

网友:
随便换换看

网友B:
R2应当是一个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2应当是一个小阻值的电阻,,,,,

主板没图纸,芯片也没图纸,懒得搞了整售后去了

网友:
有参考资料还好说,没有贼费劲

网友:
那个芯片型号查不到,如果能查到型号,就可以查它的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没图纸,芯片也没图纸,懒得搞了整售后去了

仁宝的找差不多图纸参考一下,都差不多,电源PWM基本相同

网友D:
电阻完全测不到的可能性很小,把黑的两头用笔尖戳一下就能测出来,R1应该是几百K左右,如果另一端是19V的话,R2估计是控制上管的阻值比较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阻完全测不到的可能性很小,把黑的两头用笔尖戳一下就能测出来,R1应该是几百K左右,如果另一端是19V的话 ...

这个情况不存在的,电阻都快搓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不存在的,电阻都快搓烂了

你不懂电阻的碳层刷在哪里,怎么能明白呢?把上面黑的那层两头刮去一点再测,保你能测到。一般很精密的电阻才去找图纸,这种测个大概没有问题。

网友:
无图无点不好搞   我以前修好一无图无点位的台游戏本  结果被同事搞掉2个电阻   果断放弃了

网友(2019-12-13):
引用 网友D:
你不懂电阻的碳层刷在哪里,怎么能明白呢?把上面黑的那层两头刮去一点再测,保你能测到。一般很精密的电 ...

首先很感谢你的回复,其次要给你说下:这种主板上的0603贴片电阻根本不存在碳层的好吧。你说的法子,做维修的只要不是菜鸟都是基本功常识好吧,早试了很多次了,只适合腐蚀不太严重的,像这个电阻凡都快能腐蚀半截了,根本行不通。就这个板看位置阻值也就几十kΩ-小几百kΩ之间的样子,实际上一个无穷大,另一个阻值都5、6兆Ω、7、8兆Ω以上了,根本不可取。方法也得看场合,看腐蚀程度,不是哪都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懂电阻的碳层刷在哪里,怎么能明白呢?把上面黑的那层两头刮去一点再测,保你能测到。一般很精密的电 ...

不懂不要紧,我来告诉你:贴片电阻金属玻璃电阻膜印刷在基板表面(切记贴片电阻不会到用碳膜,碳膜基本都用在廉价的插件电阻上),外层常见的保护绝缘膜常见的是黑色,轻挂开呈淡绿色的膜是玻璃保护膜,里面才是金属玻璃电阻膜。这下你懂了吧

网友:
花了一周的时间换了新板回来,给了哥们300辛苦费。

网友(2020-01-18):
PU1丝印为0Z= 5A,(我手中的丝印为0Z=6A)实际对应芯片为RT8812A
R1与RT8812A的第9脚频率设定相连
我在板直接测得R1阻值为0.499M=499k(存在误差)
图为RT8812A官方参考电路,使用50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与PU501的9脚相连,实际对应芯片为APW8868C
第9脚也为频率设定脚
拆下R2测得阻值为0.470M=470k(存在误 ...

托售后哥们换新板了,用不到了感谢回复。悬赏分不知道怎么操作给你

网友(2020-04-27):
R1 498K R2 469K